spb16.6对硬件要求高么?

楼主(2015-04-11):
发现1g内存打开个封装都开不了,打开画面就死了

网友:
我们team使用的是奔腾g2010处理器,8g内存。杠杠的。倒是新加的显卡对电脑没什么大提升。

网友:
    还是有点高的,我从16.3升到16.6,机器已经有点飘忽了。。

网友:
    我用的台式机,cpu E5400的,一般的板子还是毫无压力的,那种二十几层的板子文件太大了机器卡半天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