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想要删除产生的文件,由于文件产生慢,无法删除

楼主(2015-04-11):
    想要删除产生的文件,由于文件产生慢,无法删除,运行后程序执行完毕才产生的default.csv文件,尝试了一些方法还是不行,不知有什么办法?

    代码如下:
    axlCmdRegister( "ppp" '_pplcou)

    defun(_pplcou ()
    xpg_designbrd_name=axlCurrentDesign()
    aa=strcat("xpg_designbrd_name" ".csv")
    println("-----Start to export placement-----")
    createDir("./gerbers")
    plcment = outfile("./placement.scr" "w")

    /* fprintf(plcment "setwindow pcb\n")
    fprintf(plcment "trapsize 1543\n")
    fprintf(plcment "etchedit\n")

    fprintf(plcment "reports \"Component Report\" nographic write default.csv\n")
    fprintf(plcment "etchedit\n")
    close(plcment)
    axlShellPost("replay ./placement.scr") */

    axlShell("setwindow pcb")
    axlShell("trapsize 1543")
    axlShell("etchedit")
    axlShell("reports \"Component Report\" nographic write default.csv")

    ;axlUIConfirm("hello")
    ;axlUIPrompt("Enter the width you want expand" nil))

    ;axlOSFileCopy("./default.csv" strcat("./gerbers/" xpg_designbrd_name "_XY" ".csv" ) nil)
    bb=strcat("default" ".csv")

    while(isFile("default.csv")

    deleteFile(strcat("default" ".csv"))
    println("-----333-----")
    )
    println("-----1111-----")
    ;else
        println("-----2222-----")
    println("-----Placement export Finished-----")
         ) ;defun

网友A:
    axlShell("reports \"Component Report\" nographic write default.csv")    在这一行直接输出你需要放的目录和文件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Shell("reports \"Component Report\" nographic write default.csv")    在这一行直接输出你需要放的目 ...

    位置可以改变了,那我可以改变输出的名字吗?
    xpg_designbrd_name=axlCurrentDesign()
    aa=strcat(xpg_designbrd_name "_XY" ".csv")
    axlShell("reports \"Component Report\" nographic write ./gerbers/aa \n")

    这样好像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可以改变了,那我可以改变输出的名字吗?
    xpg_designbrd_name=axlCurrentDesign()
    aa=strcat(xpg_d ...
    1. axlShell(sprintf(nil "reports \"Component Report\" nographic write ./gerbers/%s_XY.csv\n",axlCurrent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