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阻抗匹配

楼主(2015-04-11):
四层板,top、gnd、pwr、bottom,IT-180A板材,线宽线距怎么算啊!跪求大神回复,谢谢!

楼主:
就是一般四层板厚度,一般四层板厚度是多少呢?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四层板厚度,一般四层板厚度是多少呢?谢谢你

通常1.0 1.2 1.6 2.0 2.5 3.0 mm 表面工艺也会影响阻抗

楼主:
那如果是1.6mm的板厚呢

网友:
可以下个阻抗计算的软件polar SI9000,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