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问题

楼主(2015-04-13):
F:\4.8PCB
电源输入是220V,高压电容为啥变成380V,中间的电容电感整流桥都起啥作用,有大师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偶一点都不懂的

网友A:
经桥式整流出来的电压达到300V,当然就有380V了,这个电容耐压一般为400V。前面的两个电容是安规电容,一般在火线与地线或者零线与地并接的叫Y电容,在火线与零线并接的叫X电容。这里肯定是Y电容了;两个共模电感和电容一起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吧,滤除高频干扰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桥式整流出来的电压达到300V,当然就有380V了,这个电容耐压一般为400V。前面的两个电容是安规电容,一般 ...

说错了,这里应是X电容

网友:
有效值和峰值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