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框外此符号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5-04-13):
请教:PCB板框外此符号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网友:
应该是板子原点的标识吧

网友:
    有点像dxf导出来的风格呢,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楼主:
不是原点,一般板框外有3个,而且位置不是板框的角。

网友:
    表示画板至今还没见过。

网友:
    我之前公司的每个板子外都有这个玩意,是进行定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