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到pads 平台问题点,有知道的相助下,谢谢!

楼主(2015-04-13):
    没用过dxdesigner  以前都是orcadpads的 现在客户用dxdesigner和pads  想请教下我用的是pads9.5或者padsvx.0的版本

1.我有orcad的标准库 和pads的标准PCB封装 现在想改dxdesigner的原理图封装和我的PCB封装对应,怎么改,这个和dxdesigner的中心库怎么设置才能对应上   ,原理图符号 封装怎么编辑

    2.DXdatabook 怎么设置  一个项目的的所有文件是不是和databook要设置在一个文件夹下   是不是需要access  .mdb的文件先设置  怎么弄

    3.dxdesigner 到pads layout 的流程我看下 论坛上有2007的  新版本的对不上        中心库 可以放到本地硬盘吗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编辑了 另外原理图的封装一样要线改库文件才能更新到原理图吗  还是可以像orcad一样 原理图上更改就可以

    暂时先问下这些,有用过的住脚歇下  ,帮帮忙!

网友A:
    1,将你的PCB封装名称改成和dx中分配的一样,然后把你的PCB封装存进中心库

2,dxdatabook请关注《mentor expedition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中的21章 Dxdatabook应用

3,中心库可以放到本地硬盘。原理图和PCB封装都需要在中心库里面统一修改。

    建议:

    如果你的客户是dxdesigner和pads,他们的原理图画好后,就已经有中心库的。直接让客户将原理图更新到PCB中后,将原理图和PCB一起发给你即可。

    如果中间有更新原理图,也让客户帮你导入一份新PCB,供你和旧PCB进行eco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将你的PCB封装名称改成和dx中分配的一样,然后把你的PCB封装存进中心库

    2,dxdatabook请关注《mentor ...

多谢jimmy  我先试下,后续在德国要是有问题 ,还请帮忙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jimmy  我先试下,后续在德国要是有问题 ,还请帮忙指点

顺便再问下  后续打算让客户用我们的标准库  可以改dxdesigner的原理图封装,使之和我司pad的标准库封装对应码  要是改DXD的原理图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