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覆铜与铜箔

楼主(2015-04-13):
1  走电源线路的时候,使用铜箔工具好?还是覆铜工具好?2  覆铜怎么做到全部与焊盘连接(不做热焊盘)?
3  图片中覆铜后为什么有一个件的焊盘没连接上?
4  另一图中用铜箔连接后,为什么网络飞线还在?

谢谢!

楼主:
有木有大侠愿意帮忙解答的啊?

网友A:
1  走电源线路的时候,使用铜箔工具好?还是覆铜工具好?
个人使用铜箔
2  覆铜怎么做到全部与焊盘连接(不做热焊盘)
工具---选项---热焊盘---过孔覆盖
3  图片中覆铜后为什么有一个件的焊盘没连接上?
看不懂
4  另一图中用铜箔连接后,为什么网络飞线还在?
ctrl+m还存在就忽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走电源线路的时候,使用铜箔工具好?还是覆铜工具好?
个人使用铜箔
2  覆铜怎么做到全部与焊盘连接 ...

第一张图,最上面那个焊盘没有和覆铜连接(看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走电源线路的时候,使用铜箔工具好?还是覆铜工具好?
个人使用铜箔
2  覆铜怎么做到全部与焊盘连接 ...

第2项,在layout里面,照你说的没找到“过孔覆盖”这个设置啊,9.5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走电源线路的时候,使用铜箔工具好?还是覆铜工具好?
个人使用铜箔
2  覆铜怎么做到全部与焊盘连接 ...

第4,为什么用覆铜工具就不会有飞线,用铜箔工具就会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4,为什么用覆铜工具就不会有飞线,用铜箔工具就会有?

 检查连接性没问题就OK了  飞线可以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连接性没问题就OK了  飞线可以忽视!!

谢谢!!!

网友B:
给铜泊加网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铜泊加网络了吗

加了,要不下面两个焊盘也连不上呀

网友C:
    pads用铜箔连接时会存在飞线的,不必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用铜箔连接时会存在飞线的,不必担心

    谢谢!

网友:
    飞线一直有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3可能的原因之一“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6511-1-1.html

网友D:
    覆铜与铜皮,Copper,Copper Pour的区别与用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149-1-1.html
(出处: EDA365电子工程师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覆铜与铜皮,Copper,Copper Pour的区别与用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149-1-1.html
(出处: EDA3 ...

铜箔与覆铜区别我知道,但是不清楚为什么第一张图里面,采取覆铜的方式,有一个相同网络的焊盘为什么没连接上?

网友E:
个人习惯:1、全板的GND用覆铜;2、部份模块电路地或是电源大电流流过地方用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习惯:1、全板的GND用覆铜;2、部份模块电路地或是电源大电流流过地方用铜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