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返回路径的疑惑

楼主(2015-04-13):
信号在传输的时候必须构成回路,从源端出发并返回源端。在高速电路中,返回路径通常是一个参考平面,就是一整块的铜箔。很多信号都是公用一个参考平面的,那电流在这块铜箔上是怎么分布的?在这块铜箔上电流会出现交叉吗,他们之间都是独立工作的吗,会不会出现相互影响的情况?还有回路电流,它应该也是和信号电流一样时刻变化的,最终通过返回路径(大面积的铜箔)返回到芯片的电源地管脚,那按理来说,芯片地管脚出电流密度应该会很高,这样理解对吗?

工作之余,会思考这些问题,也看过一些资料,有讲回流路径的,但是感觉都不是很具体,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

网友:
    返回电流会寻找阻抗最低的路径,通常是在信号走线的正下方。不同回路也是有可能出现串扰的。

网友A:
    多谢杜版前来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杜版前来捧场。

    多谢回复,高频时电流会沿着信号线正下方分布,那低频的时候呢,低频传输时,电流时怎么流动的?低频时返回路径不需要铺成片状的地,是不是只存在电阻效应,不存在电抗效应?若存在,那单位长度的电容在哪(信号路径与返回路径隔很开)?

网友:
    低频时返回路径寻找电阻最低的路径,一般用集总参数模型分析。

网友:
    高频选择就近返回路径,就近代表有分割的地方会沿最近的边缘返回,可以以近场仿真的方式看电流分布。
低频处处都可为返回路径,做个IR drop就可以看到。存在电抗,只是相对于电阻来讲幅值非常小。单位长度的电容由导体和介质构成的电容构成,低频下这个电容体现的电抗非常的小。

网友B:
    不错,不够透彻,,在深入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够透彻,,在深入一点点

想听听你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