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婶们怎么用网络分析仪测量S11

楼主(2015-04-13):
如题,大神们怎么用网络分析仪测量S11,能给具体思路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关键是看你是如何设计的测试点,如果是SMA的,那么恭喜你,这样直接连接上就可以测试啦;如果没有SMA,那么有测试点,也是比较简单的,现在,校准完就可以进行测试,如果有探针台就最好啦;如果你的测试对象是一些连接器,那么这样就比较麻烦了,不仅要校准,还需要进行去嵌。。。。。。所以先要看你测试的对象是什么

网友:
先calibration各个端口
open short load都要cal,把连接线的RLGC影响cal掉,然后再cal thru去掉多端口间的损耗和相移,建议用smith cal,这是较老的手动cal法,如果有电子自动校准就简单很多,不过那设备据说很贵。
cal完你就可以测试要测的端口网络了。

网友A:
请问针对蓝牙测试天线使用的用什舥网分好?有推荐吗?谢谢!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A:
请问针对蓝牙测试天线使用的用什舥网分好?有推荐吗?谢谢!

E5071C目前是研发使用最广泛的网络分析仪,堪称经典吧

老一点的HP8753,二手现在也就6万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