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中间有串联部分仿真怎么处理

楼主(2015-04-13):
有一个电路,芯片厂家不提供仿真模型,外部就电容电感来仿真。
用PCB SI仿真,中间有串联电容,电感,还有差分线间的电容,创建电容,电感的IBIS模型,
在提取网表的时候只有一部分网表,想提取真个网络还不行。
难道仿真就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来进行吗?只进行一部分的就不那么准确吧。
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用net list的方法提取拓扑结构,但因为没有IC模型,就没有激励。
给出的错误信息是ERRORS:
No Driver or Receiver found on net "N27558622",Please check nets you selected!
这个在哪儿添加信号源?

网友:
知道链接关系可以自己搭拓扑结构,不用提取。没有激励源,自己设置个激励源。

楼主:
中间再加上微带线模型吗?
走线有弧线会这样仿真出来的结果和提取拓扑出来仿真结果一样吗?
这个是RF的信号。

网友:
如果想要全的,可以先分开提取,保存,然后拷贝粘贴到一起。

网友(2017-06-06):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楼主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