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大神指点DDR3的DQS问题

楼主(2015-04-13):
在读数据时,DDR生成DQS向CPU发送,以高低电平的中点为触发点,上下沿为分割点
在写数据时,CPU生成DQS向DDR发送,以上下沿为触发点,高低电平的中点的分割点
这二句应该怎么理解呢?第一句到时可以理解,因为数据和DQS同步生成,且与时钟同步。
第二句就理解不了,觉得CPU怎么确定生成DQS的时间呢,生成的DQS和时钟同步吗
还有理解不了源同步的意思,求大神通俗明白的讲解。

网友:
不管是读还是写,数据建立是以AC门限,数据保持是以DC门限来触发。
你所说的是理想的分析,不是实际测试的结果,也不是ddr寄存器建立保持的时间。

网友A:
同一个DQ触发器发出同步信号,DQS经过delay line与DQ构成触发,就是源同步。
当然实际设计过程中DQ,DQS都可以做delay,只要满足DQS触发给与足够的建立保持时间就可以。
DQS与时钟在源触发器的地方是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呢?007

不好意思,刚才没写好就失误发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DQ触发器发出同步信号,DQS经过delay line与DQ构成触发,就是源同步。
当然实际设计过程中DQ,DQS都 ...

我现在是理解到CPU读DDR了,可不可以把CPU写DDR看成DDR向CPU读呢,只不过不是DDR启动提出来的DQS还是向数据,时钟同步生成的,只不过到了DDR的时候,由于走线长度等原因不同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DQ触发器发出同步信号,DQS经过delay line与DQ构成触发,就是源同步。
当然实际设计过程中DQ,DQS都 ...

呵呵,以前没做过高速数字电路,大神的话理解不到塞,努力百度了一个,终于明白了

楼主:
百度到的,换个理解方式,哈哈,终于理解了
1.对于Command和Address由clock的上升沿对数据进行采样,数据方向为Memory
controller-〉Memory
2.对于Data (DQ)由DQS采用源同步的方式同时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对数据进行采样 ,
即当Write命令时 数据方向为Memory controller-〉Memory Module,DQS相对于DQ为
center align,当Read命令时数据方向为Memory Module -〉Memory controller, DQS相对
于DQ为edge align,在Memory controller端会对DQS或者DQ作一个90度的相位偏移。

网友(2015-05-21):
楼主好资料。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