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端的零线接变压器后面直流电的GND了,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2015-04-13):
如题,最近碰见一个案子,关于可以计算我们电器的输出功率,就像智能插座那样,可以计算插上插座的电器工作的时候的功率大小。可是为什么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可以接到后面的GND啊? 请各位帮忙看看分析下,这样的电路,板子能工作吗?板子不会带电吗?

附上,计量芯片的参考电路,电路好像也是这样接的。求指导 。。。

网友A:
这是不隔离的方案,只有485通信部分是隔离的,其它部分都带电,这种不隔离的产品一般靠外壳来保证安全,不隔离的电路要放在人手触碰不到的地方,

网友:
没细看,计量芯片应该是浮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隔离的方案,只有485通信部分是隔离的,其它部分都带电,这种不隔离的产品一般靠外壳来保证安全,不 ...

多谢了。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非隔离式电源

网友:
这个只是把隔离变成不隔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