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电气连接性检查报错

楼主(2015-04-14):
各位大神,路过的都进来看下,小弟刚刚使用pads9.5  之前一直是使用9.0版本的  现在板子画好后 在检查电气连接性的时候 拖锡焊盘报错,显示 网络没有和铜皮连接。我又用PADS9.0版本检查了下  结果是没有报错。真的很奇怪,难道是pads9.5 需要在哪里设置的吗? 图片在附件里。

9.5版本显示错误

9.5版本显示错误

9.0版本没显示错误

9.0版本没显示错误

网友:
搬个板凳来学习

网友:
打开设计验证的安全间距检查设置选项,确认是否一样的设置。

网友A:
你是否把绿油开窗赋予了网络属性?如果是把网络属性选择NON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把绿油开窗赋予了网络属性?如果是把网络属性选择NONE就可以了。

难道是因为 阻焊开窗层 和走线不在同一层 上 所以它就默认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因为 阻焊开窗层 和走线不在同一层 上 所以它就默认没有连接?

你搞混淆了,阻焊开窗就是铜皮上不做阻焊油而使铜皮看得到,俗称露铜。 阻焊开窗层不用连到网络上。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