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power si 提取的s参数和siwave提取的S参数那个更适用于hspice

楼主(2015-04-14):
2金币
请问power si 提取的s参数和siwave提取的S参数那个更适用于hspice,且用POWER si 提取的S参数放到designer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和SIWAVE 提取出的S参数放到designer里面跑出来的结果有点差别,哪个更准?求大神给力呀,不甚感激!!!

网友A:
关键在于你自己的设置,不在于软件,差别会有,不会太大,太大的差异代表你设置不够精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你自己的设置,不在于软件,差别会有,不会太大,太大的差异代表你设置不够精准。

是的,同意cosin版主的观点,如果差别比较大,肯定是有一个设置不是太对的。呵呵。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差别是正常的,因为每一家软件的算法不一样,不管是在网格剖分还是频点的计算都会有些差异,这与Hspice没有太大的关系。Hspice只管你提供什么东西。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同一个S参数,放在HSPICE和designer 8.0里面跑出来的结果,有很大差别,按照您说的是设置问题的话,您可以说明一下大概是哪些设置的原因吗,因为是新手,没怎么做过,谢谢提点啦!!!

网友:
测试步长,测试时间,激励源。

网友:
siwave是不是考虑到了湾线,准确点。

网友:
回答了,分还没给。

网友(2015-11-16):
引用 网友B:
是的,同意cosin版主的观点,如果差别比较大,肯定是有一个设置不是太对的。呵呵。

Shark版主可否录制一期Hspice的教学案例呢

网友:
PowerSI其实仿真S参数不是很准,因为这个算法里面用了太多的经验公式和近似,一般Trace有完整的参考地的时候才会稍微准点。

SIwave的话,虽然可能算法上和PowerSI有相似之处,但我用下来感觉仿真S参数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