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球间距BGA出线方式求教

楼主(2015-04-14):
如图所示,是一颗美光的EMMC颗粒
0.5的球间距出线,应该是有点困难吧。所以官方推荐利用那一堆没用NC脚把线拉出来(这EMMC搞那么多NC脚也是醉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搞的话,一定要在原理图里把需要用到的NC脚和CLK,DS,CMD的网络连起来?

网友:
    用3mil的线从空隙走出来就行。。。
    找个好点的板厂做。

网友:
    非要从那个nc脚走也不用改原理图了,太麻烦,就直接带着drc走过去就完了

网友A:
    或者 在allegro里net logic????
擦,想法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 在allegro里net logic????
擦,想法太多。。。。。。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想法太多,举棋不定!
带着DRC应该是不行的,后面要做等长,调阻抗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想法太多,举棋不定!
带着DRC应该是不行的,后面要做等长,调阻抗啥的

你自己选吧,都是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选吧,都是解决办法。。。

    NET LOGIC是啥?求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T LOGIC是啥?求详解

就是在allegro里直接改net的一个功能,论坛里有相关帖子的,你找下~

网友B:
    埋盲孔。通孔偶尔也可以打在焊盘上从内层走好啦。手机芯片都这么做的

网友:
    他说那个是让你SWAP PIN

网友B:
    这玩意要是可编程的你直接跟硬件商量着换PIN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要是可编程的你直接跟硬件商量着换PIN角就好了

我就是硬件
    盲埋孔就算了,四层板解决战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allegro里直接改net的一个功能,论坛里有相关帖子的,你找下~

恩!好极了!这个貌似就是想要的功能实现!

网友C:
    在allegr里改,还不如orcad里面快呢,不知道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llegr里改,还不如orcad里面快呢,不知道咋想的。

153个球呢,有用的脚才20几个。换一组NC脚拉线,原理图里还得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埋盲孔。通孔偶尔也可以打在焊盘上从内层走好啦。手机芯片都这么做的

埋盲孔

贵!!!!!!!!!!

网友:
我这个EMMC 0.2pad 0.1线宽 0.1间距 生走出来了....刚出板 早看到这个就好了

网友:
做器件封装的时候,把挡住出线的PIN抠掉。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用到这款EMMC颗粒,也是修改原理图散出的。。

网友:
    是直接顶层3/3出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