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V 2 DC12V的几个方案论证

楼主(2015-04-14):
最近找了几个5v升压电路,想输出12v  2A以上
1 6009 最大输入电流4A  理论上可以达到 12v 1.5a 但是由于 效率过低 实测最大输出电流0.9A
2 1871 理论输出1.5A
3 3786
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小弟在此抛砖引玉  望各位畅所欲言

网友:
里面的开关管怎么也得搞个10A的。
你的XL6009才4A,怎么能能输出12V/2A的呢?

网友A:
    我用MC34063做的5V升12V,电流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MC34063做的5V升12V,电流应该差不多

是采用三极管扩流了?   输出电流 能够到2A?

网友:
    我做过34063加三极管扩流,是12V升压到19V给笔记本用的。实测效率居然85% 以上

网友B(2015-05-29):
    这个看你是想用外置MOS还是内置MOS?推荐你使用MP3428,刚好手上有资料.
3V-to-20V Wide Input Range
    Integrated 10mΩ Low-side Power FET
    Up to 97.5% efficiency
in 3x4mm QFN-22 Package
The MP3428 is a 600kHz fixed frequency, high efficiency, wide input range, current mode boostconverter with optional internal or external current sensing configuration for high integration or high power application. With current limit above 17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是想用外置MOS还是内置MOS?推荐你使用MP3428,刚好手上有资料.
3V-to-20V Wide Input Range
    Inte ...

    你在推MPS的,就把MPS的都写上来,包括资料,评估板子测试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在推MPS的,就把MPS的都写上来,包括资料,评估板子测试等等。

有必要吗,需要的会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吗,需要的会要吧?

可以推广一下,也可以总结下你最近所学习到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