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液晶屏接口定义?

楼主(2015-04-14):
讨论:  在国外一些液晶屏(或带TCON),在没有屏资料、没有屏驱IC资料,只有主机跟屏(可以显示),我们怎么去测量这个排线接口的定义(RGB DE CLK HS VS  TCON), 请教各位高手,首先怎么去测量RGB  高低位,然后CLK DE  HS  VS 这些,  然后TCON信号又该怎么去测量。。。

网友A:
RGB量电阻,8个一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量电阻,8个一组试试

兄弟可以具体点吗 需要怎么测量 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可以具体点吗 需要怎么测量 电阻?

我认为8组一组数据内阻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總該有示波器吧?大點帶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總該有示波器吧?大點帶寬的?

 有的, 常用的信号可以知道, 带TCON信号或者其他信号就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B:
你了解下T-CON的原理吧,或者找一份相關的 display panel 規格書看看,應該就差不多了.今日很忙,不然不可以發送一份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了解下T-CON的原理吧,或者找一份相關的 display panel 規格書看看,應該就差不多了.今日很忙,不然不可以 ...

兄弟什么资料啊, 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需要去了解每个什么信号是什么!

网友C:
24 bit RGB 只有 24! = 6.20488……x 1023 種可能,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 bit RGB 只有 24! = 6.20488……x 10 種可能,試一下就知道了!

狗大現身,指點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什么资料啊, 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需要去了解每个什么信号是什么!

上傳了一份韓國廠商的panel資料.

476.21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大現身,指點迷津!!!

哥,这怎么试  能清楚点么

楼主(2015-06-02):
引用 网友B:
你了解下T-CON的原理吧,或者找一份相關的 display panel 規格書看看,應該就差不多了.今日很忙,不然不可以 ...

兄弟有什么资料呢, 我的意思是一个设备排线里面有RGB  有TCON 信号, 我怎么测量知道这是什么信号, RGB怎么知道哪个是R0  哪个是R7  ,请教了!

圖中標 R0 的就是 R0,標 R7 的就是 R7。^_^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有什么资料呢, 我的意思是一个设备排线里面有RGB  有TCON 信号, 我怎么测量知道这是什么信号, RGB ...

前提是没有屏规格书  ,并不知道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