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导入网表,弹出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求解决。。

楼主(2015-04-14):
RT,昨天一直会提示下面一行那个font face name is too long,今天直接就这样了。看其他帖子说按“i”什么的,可是导不进网表没法操作啊。

楼主:
没人知道嘛

网友:
自定义字体的名字太长。是不是你的网络名设得太长了

网友:
原理图上面的网络名设得太长了

网友:
不过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能是猜测

网友:
    经常性遇到,习惯就好

网友:
    把原理图文件和库传上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
    你好,我遇到过,是你的库文件问题!你PCB中用到的所有封装一一双击查看一下,会出现相同的提示,找到这个封装,重新做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