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问题

楼主(2015-04-14):
我的过孔应该是从顶层到电源的,但这个过孔是通孔,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A:
    楼主新手吧,大部分板子使用通孔就可以了。。。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只要不跟不相关的东西接在一起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新手吧,大部分板子使用通孔就可以了。。。不会有问题的

是新手呢,很多地方要注意的都还不是很清楚,这个通孔不会造成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跟不相关的东西接在一起就没问题。

    不是说像这种情况设置盲孔可能会好些吗?我因为是默认添加的,板子画完回来后再看PCB板才知道原来是通孔,不会短路什么的吗?

网友C:
    出gerber后要检查开短路,比对网表,具体俺也不精通,cam350不精通,valor更没碰过,不过这个检查做过了,基本没图短路了,出问题也是板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gerber后要检查开短路,比对网表,具体俺也不精通,cam350不精通,valor更没碰过,不过这个检查做过了 ...

恩,知道了,cam350之前有人拷给我过,也不会用,下了个视频,讲的很繁琐,也没讲怎么做gerber分析

网友A:
    通孔是工艺最简单的,盲埋要贵挺多,
    至于你说的短路问题,这事真的不好解释,反正就是没连接上就不会短,你就当是一根线,出去一个线头
    T字型的,但是那个线头没跟别的连上,就不会短。。
    能理解么?。。。这事真心挺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是工艺最简单的,盲埋要贵挺多,
至于你说的短路问题,这事真的不好解释,反正就是没连接上就不会短, ...

恩,谢谢,大概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知道了,cam350之前有人拷给我过,也不会用,下了个视频,讲的很繁琐,也没讲怎么做gerber分析

EDA学堂有开短路检查的视频教学

网友:
    果然是新手,不过EDA人还是这么热情的回答。

楼主:
    恩,看书学的好慢,而且很多要注意的书上有没写,视频教程讲的也不详细

网友:
    那个视频收费的还,哎,会一点还不全精通,是买还是不买,纠结死,看了免费的2部感觉讲的也不深。

楼主:
    有同感,我目前只会画简单的四层板,芯片引脚不多的,有没有什么快速掌握的方法呢?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