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allegro电脑的配置

楼主(2015-04-14):
开始学习allegro PCB设计,之前一直做原理设计,对电脑的配置要求不太高,现在要做PCB设计了,发现电脑系统配置特别重要,不然卡得很啊。
求哪位大神推荐一个跑16.5的电脑配置,最好能有CPU主频要求,内存大小,显卡要求,显示器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A:
    好好的原理图设计做什么pcb啊。。。
拒绝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原理图设计做什么pcb啊。。。
拒绝回答。。。

    呵呵,换工作了,新到的公司人力不足,只能兼职做了。

网友A:
    我的电脑,i3 3.4ghz,4g内存,1g显存,显示器是破的
16.6稍微有点飘。。16.3没问题。。

我自己的电脑,xp系统,2g内存,3ghz,16.6也可以操作,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i3 3.4ghz,4g内存,1g显存,显示器是破的
16.6稍微有点飘。。16.3没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哦,对于cpu本身来讲还要看几级cache的,几线程的,几核的,不是单独的频率哦。

网友B:
    自己家里用还是公司用,公司用就最贵的就好了。
    家里的话,
    弄个四核4790K,超频4.5G
加N卡970,
    内存整个4通道。共32G
    系统用64位。
凑合着用吧

网友C:
    我win8 64之前装16.5卡的很,现在16.6没啥问题,一点就开

网友D:
    其实Allegro要求不用太搞,普通的都能正常运行16.3,现在市面上买的,基本上能够很好的使用软件

网友E:
    06年的老笔记本跑,毫无压力,1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家里用还是公司用,公司用就最贵的就好了。
家里的话,
弄个四核4790K,超频4.5G

这个配置已经比较好了,个人认为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win8 64之前装16.5卡的很,现在16.6没啥问题,一点就开

看来后面要用16.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Allegro要求不用太搞,普通的都能正常运行16.3,现在市面上买的,基本上能够很好的使用软件

谢谢,就是想到这次买了能够用几年,所以打算买了稍微配置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06年的老笔记本跑,毫无压力,1G内存

1G小了点吧,现在运行16.3都比较慢啊,主要是还会装其它的EDA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想到这次买了能够用几年,所以打算买了稍微配置高点的。

买吧~一般买的电脑都能够用上好几年啦

网友F:
个人觉得第四代I3就可以了,显卡稍微好一点,GTX750或以上吧。内存4G应该就够了。关键是电源要够,要好。NM我现在这个电脑电源只有250W,要是画的图大一点,动不动就死机,我心中这是一万个羊驼奔腾而过啊。16.5版本。

网友:
略懂电脑硬件不知你要配的是台式还是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第四代I3就可以了,显卡稍微好一点,GTX750或以上吧。内存4G应该就够了。关键是电源要够,要好。NM ...

赶紧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