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仿真问题,求大神解答!(未入门新手)

楼主(2015-04-14):
求大神解释一下,图中仿真报名中分别指的是什么意思?通过哪些仿真步骤得出来的结果?感谢!!

网友A:
powerDC计算loop inductance 和 resistance
步骤可以自己看powerDC的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DC计算loop inductance 和 resistance
步骤可以自己看powerDC的help

resistance是不是在IR Drop Analysis里面进行仿真的?公式:ZT=(Udd*波动电压)除以(50%*Imax最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istance是不是在IR Drop Analysis里面进行仿真的?公式:ZT=(Udd*波动电压)除以(50%*Imax最大电流 ...

不是
zt是目标阻抗,属于交流,而且只是一个规格,不是测试结果。
你所贴报告中的阻抗为1MHz以下的阻抗,接近于直流阻抗,主要由铜皮的直流电阻决定。
建议先搞清楚PDN基础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zt是目标阻抗,属于交流,而且只是一个规格,不是测试结果。
你所贴报告中的阻抗为1MHz以下的阻抗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搞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明白了么?

不明白!先去看看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先去看看资料

I FU LE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FU LE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