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成flash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我用fpm自动封装生成软件生成直插类型元件封装时,提示说找不到.fsm文件,是没有flash吧?但是怎么生成呢?

网友:
    用LP Wizard吧

楼主:
    用LP Wizard有时候也要自己做焊盘

网友:
    目前还没有万能的软件

楼主:
    自己看了下书,知道flash怎么做了,这个flash内径怎么确定呢?比焊盘直径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看了下书,知道flash怎么做了,这个flash内径怎么确定呢?比焊盘直径大吗?

是比孔径大,不同孔径加大的参数不一样,一般在10~30mil左右

楼主:
    经验很重要啊,要不断积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