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百年一遇的难题,求解

楼主(2015-04-14):
    xDM LibraryTools 里边的分区文件删除不掉 ,显示如图所示

网友:
    应该是symbol和cell一起创建了part了吧!要先删除part,才能删除symbols分区

网友A:
    是不是误操作了,看看SETUP->Unreserver Partions是否有锁定的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误操作了,看看SETUP->Unreserver Partions是否有锁定的分区?

看了,没有!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
    在library Mannager 里删除,把文件里面的东西删掉,再回到你的界面里删。
我的是7.9.4的,所以和你的VX不一样,你自己摸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