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中,排阻上两对差分线,一对正常,另一对无法同时出线,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14):
    pads  router中,排阻上两对差分线,一对正常,另一对无法同时出线,什么原因?

网友:
    布线拓扑的问题。

网友:
    亦可能是间距不够

网友:
布线拓扑的问题。

    jimmy拜托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现在是在ECO打开的情况下,重命名了下这个网络名,再走线又可以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线呈现的是空心,只有外框显示。但在Router中有显示正常

楼主:
    JIMMY,布线拓扑的问题,不太明白,能不能具体详细点?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2020-05-02):
    ROUTER差分卡出翔,还没AD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