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 关于信号时序仿真方法

楼主(2015-04-14):
时序仿真这块本人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下 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6576-1-1.html

你是仿真什么的时序,上面的链接里有个timing的report。你先看看。

网友:
最早的QSI
现在还有sigrity的SystemSI,hyperlynx的DDRx wizard,ansys designer的DDR template,ADS的DDR design kit。
可靠性主要取决于主动器件模型,被动参数目前来讲已经比较成熟了。
目前来讲保留5%的设计裕量即可满足测试匹配度。

楼主:
目前主要仿真DDR的时序

网友:
DDR还分SDRAM 1,2,3,4 呢。

楼主:
先把方法掌握 后面的可以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