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继续求教! 自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一般仿真电源的阻抗,需在供电端添加加VRM,在用电端添加PORT,仿真后查看S参数或者Z参数
如果仿真自阻抗就是添加两个PORT,两个PORT的位置对Z11影响很大。
自阻抗和上面前面仿真的电源阻抗有什么区别,自阻抗的本质是什么?

网友:
近似为端口处的回路阻抗

楼主:
但同时存在Z21转移阻抗,有时候和电源仿真的阻抗混淆 能否讲解的更清楚些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同时存在Z21转移阻抗,有时候和电源仿真的阻抗混淆 能否讲解的更清楚些 谢谢

Z11,Z21,Z22是传输线的等效Z模型,和S参数类似,只不过一个是等效阻抗模型,一个是能量模型。
我们假设PDN测试时两个端口,Z11为端口1正负馈点间并联,Z12,Z21分别为端口1和端口间,Z22为端口2正负馈点间并联,对于电源路径来说,Z12,Z21或者说转移阻抗是很小的。
V1=Z11*I1+Z12*I2
V2=Z22*I2+Z21*I1

V1,V2,I1,I2代表两个端口的入射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