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5-04-14):
群里的大神,请问cadence中DFA错误是什么,这个DFA是对哪方面约束的,我是初学者请大神帮助我提高一下谢谢

楼主:
请大神提携

楼主:
我只想得到关于这个DFA的一些介绍,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小的万分感谢

网友A:
有这个功能?

楼主:
是的,我帮哥们出图看到DFA错误,给关闭了,所以想知道这个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功能?

是的,我帮哥们出图看到DFA错误,给关闭了,所以想知道这个的知识

网友:
    dfa=design for assembly。。跟pcba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让器件留有一定的空间,方便生产。。
    这个是你根据实际需求对各种器件进行设置后的距离,小于他就会报错。

网友:
    在做封装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个DFA层面,DFA负责管控元件之间的间距。当元件摆放过近的时候,因为DFA的存在就会报错。一般情况下0402一下的小元件之间保持10mil。大元件之间保持20mil以上。

网友:
    应该是用于检查的吧

网友:
    建议在做封装时就考虑器件与器件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