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问题

楼主(2015-04-15):
请问layout里面,在没有走线的时候怎么添加过孔?另外有没有这种功能,按什么快捷键之后,过孔就挂在光标上面?

谢谢!

网友A:
    选择网络后,右键添加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网络后,右键添加过孔

谢谢!
没有快速放置的快捷键吗?

网友:
    ctrl+左键:暂停
    shift+左键:换层打孔

网友B:
    可以整版自动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整版自动打孔

    怎么正版自动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网络后,右键添加过孔

涨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