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04-15):
系统本来是好的,可是运行估计有3个月左右。现在的情况就是24.576M晶振不起振,更换了好的晶振还是一样不起振。可以确定的是晶振是好的,可是只要接上系统就不起振。晶振相关的匹配电容、电阻都更换过了,还是不行,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同仁?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芯片本身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呢?

    电源是有的,CPU也更换了,可是还是不起振。。。

网友(2015-10-16):
    能否把晶体的原理图贴上来?

网友(2015-12-03):
    上图
    另外,有没有计算过增益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