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4 添加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5-04-15):
请问这里点击Fanout无效。 怎么办?

网友:
其他地方能FANOUT吗?

网友:
Fanout跟设置有关的,如果你器件已经有连接了,Fanout是没用的。另外每个Pad的Fanout规则,允不允许Fanout,在edit-control里有Pad entry设置选项。要进去勾选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用Fanout这个按钮的,直接拉线出来直接打孔就行了,不要纠结能不能Fanout

Fanout是在器件没有连线的时候给你找出线路径的,请搞清楚这个概念~

楼主:
也不能加过孔。

楼主:
可以加过孔也可以。 但是过孔也加不了。 其它地方是可以扇出的。

网友:
我估计是你规则没有设好,你这个地方太靠近板边和Route边界,根本就打不下去孔

楼主:
OK了。 把线绕别处去。 可以增加过孔了。 多谢多谢。

网友A:
建议你摸索一下到底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总结一下,方便以后有问题的兄弟

网友(2015-07-17):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摸索一下到底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总结一下,方便以后有问题的兄弟

就是,总结经验,造福后人,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