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4-15):
用DW01+和S8205A做了一个锂电池保护电路,如下图:

    实测发现:当电池电压高于4.5V时,DW01+ 的pin1输出高电平,PIN3输出低电平,

正常应该S1和D1导通,S2和D2不导通,

但测试发现S2和D2竟然也导通了

更换过S8205A和DW01+情形依旧

求助各位,看能否发现问题所在

    PS:电路是客户提供的,测试了客户提供的DEMO板,是正常的,原理图也没有区别

网友A:
    客户用的mos管和你们一样么?mos管有寄生二极管,如果上电,S1和D1导通的情况下,S2和D2会有压降,这时候通过寄生二极管是会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用的mos管和你们一样么?mos管有寄生二极管,如果上电,S1和D1导通的情况下,S2和D2会有压降,这时候通 ...

    一样的,都是S8205A

网友B:
    按照你的接法,D1接D2,S1接S2;一个管子导通,另一个自然就导通了。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C:
    你的意思是D2与S2之间用万用表量没有电压是不。在超过接电4.5V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接法,D1接D2,S1接S2;一个管子导通,另一个自然就导通了。原理图有问题

    这位仁兄,请仔细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D2与S2之间用万用表量没有电压是不。在超过接电4.5V时候?

G2脚是低电平,但D2和S2导通了

网友D: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通了是啥意思,电芯电压4.5V的时候,DW01过充保护,充电MOS关闭,但还可以对外放电,能对外放电,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P-到B-的路径是导通的,充电MOS管单向导通,我不知道你如何测导通,但我告诉你,带电的时候,你不要用万用表的导通档去测导通,应该用电压测量法测量

网友:
    我发现我好想写错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请仔细看图

    劣者匆忙看错了。。。
MOS管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请仔细看图

两边的地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劣者匆忙看错了。。。
    MOS管换过了?

    嗯,换过了,现在发现时不稳定,有时候不导通,有时候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的地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短了?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用的mos管和你们一样么?mos管有寄生二极管,如果上电,S1和D1导通的情况下,S2和D2会有压降,这时候通 ...

    寄生二极管要多大的电压才导通呢,测量发现B-的电压为-0.6V

网友:
    这个方案已经有十年八年了吧。
保护板有专门的仪器测试的,
    我感觉8楼是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通了是啥意思,电芯电压4.5V的时候,DW01过充保护,充电MOS关闭,但还可以对外放电,能对 ...

为什么不能用导通档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导通档测量?

万用表,除了测量电压,电流,频率,可以直接带电操作,测量其他的要断电操作了,不然会有干扰,而且会损坏万用表,老鸟用万用表,可以用个七八年,菜鸟用个七八月就坏了,就是没注意这些小细节。

网友:
    原理图能不能画好点?那个规格书的典型电路多好看,异于分析问题呀。

测试的问题,电路是工作正确的。

DW01+ 的pin1是做什么的?放电控制。当然输出是高电平了,Pin3脚是充电控制,电池电压过高,禁止充电。但不禁止放电。

其它原理就自己想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换过了,现在发现时不稳定,有时候不导通,有时候导通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