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命令可以不要弹框吗

楼主(2015-04-15):
shell命令可以不要弹框吗,弹框好烦啊如果多几个命令的话。

网友:
哪个Shell命令?

楼主:
extracta,这个命令

网友A:
直接使用下面这个函数吧
axlExtractTo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下面这个函数吧
axlExtractToFile

这只能在Allegro运行当前文件呀,不能用在别的BRD文件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能在Allegro运行当前文件呀,不能用在别的BRD文件下吧。

如果是提取其它文件,可以使用axlRunBatchDBProgram来调用extracta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