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限制,布线限制,板厚降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15-04-15):
封装限制,布线限制,板厚降不下来怎么办?
有时候受制于布线或封装,布线层数降不来,这样布线层数限定死了板厚。而轨道又有板厚限制,怎么办?可以将板边局部减薄,这样就可以进入轨道,但有以下注意点:
1,布线当中减薄区域不要布线和铜。
2,标示清楚是top面还是bottom面减薄。top面减薄相当器件高度升高了,如空间没有影响则可以。bottom面减薄器件高度相应的和原来板厚就一样。
3,标示示例如下(标明方向 哪二侧减薄 宽度 深度)

网友A:
你不是高手吗?还要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高手吗?还要问

抛砖引玉 知道不

楼主:
昨天工厂反馈,二边铣薄地方标示错误,实际2.5mm,而标示成2.1mm,大家要注意啦,标示虽然看似简单,但不能标错,否则会带来报废,影响客户使用。(如果工厂按2.1制作,就会进不了轨道)

网友:
可以将背面限高改小一点,背面放置些较矮的器件,板厚稍微加点,如果评估的层数必须要那么多,可以选用比较薄的那种芯板,但是价格会贵一些。

网友(2016-05-24):
想问版主一个问题,PP的型号怎么确定?比如说四层,六层,八层1.6mm板厚,中间的PP选取和core的选取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