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4 中间层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5-04-15):
一个4层板,我按照教材把第二次设置为地。 第三层想作为信号层走线。 但是发现好像无法走线。 这个怎么设置呢!!! 请教!!

网友:
放文件上来看看。
肯定是设置不正确,你再仔细看看各层的设置。建议不要用负片,直接每层都设成信号层,需要铺铜的直接铺就是了。

楼主:
可以了。 按F3键搞定。 等我画好了在把源文件放上来,请高手帮忙检查一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