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的时候出现错误,导不出GERBER文件,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5-04-15):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2400                                  DARK
IRCLE     0.04500                                  DARK
  CIRCLE     0.05500                                  DARK
  CIRCLE     0.06000                                  DARK
  CIRCLE     0.22000                                  DARK
  CIRCLE     0.25000                                  DARK
QUARE     0.05500                     0.000 NO     DARK
QUARE     0.06000                    29.879 NO     DARK
  RECTANGLE  0.02000     x 0.035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000     x 0.035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000     x 0.048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300     x 0.039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300     x 0.039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9500     x 0.20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9500     x 0.20000      3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9500     x 0.20000      60.000 NO     DARK
ECTANGLE  0.09500     x 0.20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9500     x 0.20000     12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9500     x 0.20000     150.000 NO     DARK
  FLASH SYM  RD5                        90.000 NO     DARK  (undefined)
  FLASH SYM  RD5                       270.000 NO     DARK

    ERROR: aborting film - Undefined aperture symbol, cannot continue.
           See APERTURES USED table in this file for symbols to provide.
 Error in BOTTOM--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BOTTOM
  大神们好!导GERBER文件的时候报出这种错误是什么原因,求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A:
    RD5这个Flash Symbol可能不存在,看下封装库里面有没有RD5.fsm文件。
如果层数不多,在光绘参数设置界面,可以勾选Full contact thermal-reliefs,使负片内层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5这个Flash Symbol可能不存在,看下封装库里面有没有RD5.fsm文件。
如果层数不多,在光绘参数设置界面, ...

封装库里没有RD5.FSM文件,层面就四层,按你的设置勾选,导出来,依然是原来的错误

网友:
    你确定勾选的设置是对应出错的层吗?要先选中光绘层,再设置,每个出错的层都要设。

网友:
    ERROR with BOTTOM。是不是bottom有多余的sha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库里没有RD5.FSM文件,层面就四层,按你的设置勾选,导出来,依然是原来的错误

如果没有RD5这个Flash,可以找到使用了这个Flash的焊盘,把Flash参数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RD5这个Flash,可以找到使用了这个Flash的焊盘,把Flash参数去掉。

多谢大神,完全解决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