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求两线段夹角 求解

楼主(2015-04-15):
skill 求两线段夹角 求解

网友A:
可以使用axlLineSlope函数分别计算两个线段的斜率,再利用atan函数求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axlLineSlope函数分别计算两个线段的斜率,再利用atan函数求得.

    对于无穷大的计算可以进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无穷大的计算可以进行么?

    几个特殊情况单独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