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两PIN之间是否可以走信号线?

楼主(2015-04-15):
    电解电容两PIN之间是否可以走信号线?
是顶层不能两PIN之间走线,还是所有层,个人认为电解电容下面顶层是不能走线的,但是内层应该没什么要求吧?如果有要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尽量不走,走也是可以的

网友B:
    看你的电解电容是否为插件的,如果是,那么建议不走;如果是贴片的,内层还是可以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电解电容是否为插件的,如果是,那么建议不走;如果是贴片的,内层还是可以走线的。

    是插件的电解电容,不建议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走,走也是可以的

不建议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插件建议不走,可能是两管脚之间形成电场,没做过SI,有没有影响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建议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插件就得打via,这样via就会有辐射,对周边的信号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建议的原因是什么?

    低速数字信号可以,复位,时钟,模拟要绕开来

网友:
    不建议啊,其实主要考虑电容两端一般是接电源和地,在充放电时,电容两引脚就会和电源,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电流回路,在这个电流回路中就会产生变化的磁场,如果在这个回路中有信号线(导线)存在,就会在这跟导线上产生电压,于是干扰就产生了。这也是在很多模拟电路中,要求单点接地原因,主要是为了减少电流回路。

网友:
    看了各位建议,还是不太懂,我觉得低速信号应该没啥问题。要是走高速信号还是要谨慎的

网友(2015-08-26):
    尽量避免,信号会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