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蓝牙芯片

楼主(2015-04-15):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蓝牙双模,已经有个产品使用的是BLE SOC,现在想直接在这个产品上加个经典模式的蓝牙收发芯片,这个芯片和主CPU通过spi或者其他方式连接。麻烦大家推荐下好用的芯片?封装要求小,不需要额外太多功能,TI的看了几款都比较大,最好5x5mm以内,小弟在这先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看看CSR、Dialog和 Nord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CSR、Dialog和 Nordic

现在用的就是nordic ,但是这几家都是内嵌mcu,我想找那种简单的收发器就可以了,这样空间和成本就能得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2541

这个就是ble的,BLE传输速率太慢了,想用的是标准蓝牙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