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导入网表,PSM/PAD/DRA文件齐全,仍然提示一下错误

楼主(2015-04-15):
如题,allegro  16.6 导入网表出错,调用别人的封装,错误信息如图1.

  提示封装的引脚缺失,共有10个元件的封装

打开其中一个DRA文件,发现缺少引脚,如图2所示

这个封装文件在别人的电脑上可用,不缺引脚,而且PSM/PAD/DRA文件齐全,为啥调用过来出现这种错误?

请问除了重画封装,补上引脚,有没有其他方法?

楼主:
    没人知道么,还是问题太幼稚了?

网友A:
    dra文件里面要有焊盘才行。
    你从别人的板子上导出封装之前,把封装库路径(尤其是PadPath)设置到板子所在目录下,然后再导出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文件里面要有焊盘才行。
    你从别人的板子上导出封装之前,把封装库路径(尤其是PadPath)设置到板子所在目 ...

    同事直接发的封装文件。现在打算重新从同事的板子导出,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文件里面要有焊盘才行。
你从别人的板子上导出封装之前,把封装库路径(尤其是PadPath)设置到板子所在目 ...

导出封装成功,可以看到FPC_10_0_5M  正常 ,图1.

回看原理图这个元件,图2,图1和图2引脚一致,

但导入网表时提示FPC_10_0_5M 缺少引脚,图3

编辑原理图的这个元件,并没有看'UART'脚。

封装重画,原理图这个元件重画,仍然有这个错误。

求教!

网友A:
    原理图上有其他元件用到FPC_10_0_5M这个封装吗?每个都要看下。
如果没问题,把原理图和封装放上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有其他元件用到FPC_10_0_5M这个封装吗?每个都要看下。
    如果没问题,把原理图和封装放上来看看吧 ...

    检查完毕,没有其他元件用到这个封装

    原理图

    BRD文件

    库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完毕,没有其他元件用到这个封装

    我没做任何改动,只是导入了一下网表,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任何改动,只是导入了一下网表,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这边生成网表无错,导入的时候提示上述ERROR 。以OTHER的方式导入,ERROR中涉及的3个PART不能放置到板框内,其他的元件可以放置。

跟生产网表/导入网表的设置有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生成网表无错,导入的时候提示上述ERROR 。以OTHER的方式导入,ERROR中涉及的3个PART不能放置到板 ...

    我直接用第一方导入,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第一方导入,没任何问题。

那找不出问题的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找不出问题的原因了。

    你在我导入的PCB上再重新导入一下网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我导入的PCB上再重新导入一下网表呢?

需要先导出网表,再重新导入网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先导出网表,再重新导入网表?

先从你的原理图中导出网表,再用我的brd导入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我导入的PCB上再重新导入一下网表呢?

导入的选项如图1,

导入报错如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你的原理图中导出网表,再用我的brd导入网表。

楼主,以第三方的方式导入你的PCB,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的选项如图1,

导入报错如图2,

    太诡异了,我出的网表中根本就没有你截图的这个device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诡异了,我出的网表中根本就没有你截图的这个device信息。

    楼主把网表发过来下,以第一方的方式导入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把网表发过来下,以第一方的方式导入看有没有变化

这是我从原理图导出的第一方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从原理图导出的第一方网表

使用楼主的网表文件,正确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从原理图导出的第一方网表

现在是不是可以一个个排除   1.生成网表时的选项有关  2电脑的环境。pads 与allegro 可以共存啊。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不是可以一个个排除   1.生成网表时的选项有关  2电脑的环境。pads 与allegro 可以共存啊。奇怪了 ...

估计跟1、2有关。
    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哥,你才是楼主,不要老是称呼我是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跟1、2有关。
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哥,你才是楼主,不要老是称呼我是楼主

    恩,学习了。“楼主”是女子。刚毕业,做项目管理。不懂的很多,别见怪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学习了。“楼主”是女子。刚毕业,做项目管理。不懂的很多,别见怪哈。

玩笑而已,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