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芯片怎么区分是DDR几?

楼主(2015-04-15):
      请教各位大侠,HY57V56162存储芯片是DDR吗?如果是那么是DDR几?
       另怎么认出一个存储芯片是不是DDR?又怎么区分是第几代DDR芯片.

网友:
直接查规格书啊

网友:
    对的,在WWW.ALLDATASHEET.COM上应该能查到产品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规格书,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