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下图的电源

楼主(2015-05-04):
以前根据原理图画PCB时,看到的多是一个输入电源,通过芯片及外围电路转换成其他电源。
但这个图里的电源,看着就有些模糊了。
求大神帮忙讲解一下,理清一下这个图里的电源。主要是有多个MOS管,就不太清楚电源的一来二去了。

网友A:
这图画的,看得眼花,看看这个吧

网友:
很简答的哇,
1 输入双MOS开关隔离
2 输出双MOS做BUCK
3 另外一个MOS做BAT和DC的切换隔离

网友B:
关键点分析:
1、无外接电源(适配器):
电池通过MOS管Q1内部的二极管、R30、MOS管Q3内部的二极管给芯片供电,由R30电流的判断出是电池供电,此时,关闭MOS管Q2、Q3、Q5、Q6,开通Q1 ,使电池直接给系统供电。
2、有外接电源(适配器):
适配器电源通过Q2内部的二极管,R30给芯片供电;此时判断出外接电源(适配器)接入,开通Q2、Q3;外接电源(适配器)此时正式接入,关闭Q1 ;一路给系统供电,直通;一路给电池充电,通过驱动Q5、Q6,控制Q5、Q6的占空比,可调节充电电流的大小。

具体的外接电源(适配器)如何检测,充电电流大小,外接电源(适配器)电流大小,充电时间设定等细节,请仔细参阅数据手册。

网友:
U5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电流的主干是经过2个MOS管生成的

楼主(2015-06-04):
引用 网友A:
这图画的,看得眼花,看看这个吧

谢谢,你画的这个图确实简洁明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点分析:
1、无外接电源(适配器):
电池通过MOS管Q1内部的二极管、R30、MOS管Q3内部的二极管给芯片 ...

多谢细致的分析,大致明白了原理,菜鸟级的我,对于原理图的理解仅仅只是皮毛,画板子的时候还经常都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画的这个图确实简洁明了许多~

我怎么可能这么蛋疼去给你画个简化图。。。
这是芯片规格书里面的图,

网友(2015-09-01):
输入的两个MOS是怎么起作用的,为什么用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