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耳机口输出参数

楼主(2015-04-15):
想问问大神,一般电脑耳机孔输出是多大的?什么范围?

网友:
之前说错了,我看成输入的要求了。

网友A:
    输出电流?电压?

网友B:
    以前回覆過類似的問題,耳機最大輸出就 40mW ~ 80mW,再大的話………你就聾了!

    听了次大于80mW的,那么以后可以不用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电压?

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回覆過類似的問題,耳機最大輸出就 40mW ~ 80mW,再大的話………你就聾了!

谢谢解答,因要匹配做个输入电路,电脑耳机口输出,一般电脑耳机孔的输出阻抗有多大?

网友:
楼主,我找到了标准了。可以参考一下,
端接32R阻抗,最大不超过150mV.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