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原点问题。

楼主(2015-04-16):
我PCB都画好了,没有注意 导出加工文件的时候才看到提示( pads提示偏移过小,绘图将居中)
一看居然没有在原点上,现在怎么把板全部移到原点?在线等!

网友A:
    原点设在离板左下角(-2000 -2000)位置

网友:
    偏移增加到100

楼主:
    是这个意思,我要把整个线路板移动到左下角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设在离板左下角(-2000 -2000)位置

为止我肯定知道啦,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情况,看楼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止我肯定知道啦,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情况,看楼下,谢谢

没看明白
    移板不如移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移板不如移原点

    怎么处理?就在出加工文件的时候偏移?

网友:
    在CAM中更新下输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