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Spice9.2的UC3842仿真问题

楼主(2015-04-16):
本人最近在用Pspice9.2对UC3842芯片仿真,但是总出错,我以为是电路图的问题,但是换了好多电路图都出同样的问题,是不是软件里面的3842有问题啊?

楼主:
这个是我去掉开关管栅极连的电阻后仿真的,3842有个绿色的圆点,请问各位大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电路图是按照教材上画的)

网友A:
u1模型不对吧

网友B:
好象凌特的LTC3872与LTC3873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模型不对吧

是这个软件里面的UC3842有问题吗?我现在又下了ORCAD10.5版本的,想用来替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凌特的LTC3872与LTC3873可以代替、、、

如果替代的话就没有仿真的必要了吧?

网友(2015-05-17):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