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散热方法你看过吗,超奇葩散热

楼主(2015-04-16):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非常特别的散热方法,风扇放到了机箱外,估计有难言之苦

网友:
请道来何苦之有?空间?

楼主:
在一些自然散热而又想全封闭的产品,一般都会在机箱外壳做散热齿片,齿间距大了不好看,密了其实对自然散热效果改善并不明显,但上面加个风扇效果肯定好多了,但一般的产品很少风扇裸露在外面的,还好有个护网在,

网友:
这风扇是不是有点小了?
还有,机箱是什么材料的,真的需要风扇么?

楼主:
这个应该是菜鸟设计,风扇轴流的风反弹,仔细看就不想看了,呵呵,材料铝合金,不知道系统功耗多大,在会展上看的

网友:
没空间,用TEC啊!估计舍不得,贵!

楼主:
TEC 本身制热也大

网友A:
如果风扇放在机箱里面,通过气流来散热到外壳,是否可行

网友:
不行吧,久了温度也会上去的,试过了,

网友(2015-06-02):
引用 网友A:
如果风扇放在机箱里面,通过气流来散热到外壳,是否可行

没有孔的话,只会增加system total power consu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