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生成PDF后元件的虚框怎么不要?

楼主(2015-04-16):
RT,虚框看起来会遮住电路,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选择不要?

网友A:
    属性里把对应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里把对应的勾去掉

    有对应的名称吗?元件属性里我没看到相应的选项是来设置生成PDF后是否显示虚框。

网友(2015-06-18):
    只需要在生成PDF时候把超链接下面的两个选项不勾就行了。不用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