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保险丝位置

楼主(2015-04-16):
大家帮忙看下,这是车载产品,有一个12V的常电,点火控制开关机。CPU检测PWR_OFF_DECT控制PWR_EN实现关机,工作电流在200多毫安。
请问常电的地方是否需要增加保险丝,点火线路的保险丝需要多大

网友A:
12V输入前都端肯定是要保险丝的,不然如果你设备短路,那如果没有保险丝是会很麻烦的,可能引起电瓶其他问题。不仅仅是保险丝,还可以加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你U1可以承受的输入电压是多少?最起码要支持24V。感觉是R10是不是可以换小一点的电阻?ACC点火检测电路,是否你们在其他上面有使用过?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可以多测试测试。

网友:
不知道你的点火线路指什么;看图电源输入没加任何保护,防反向、OVP、还有你说的保险,用在车载上感觉不太好。另外这个电路怎么好像看过一个帖子?那个说他的DCDC使能端不到1.6V打不开

网友B:
首先你这个U1 第七脚不连接 应该不工作,我不太清楚你这个U2存在有何用?U1可以直接输出3.3V 一定要两个DCDC?车载上面的话 TVS管肯定要,保险的话 你可以加自恢复保险。你这个电路需要实现什么功能,我还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U1 第七脚不连接 应该不工作,我不太清楚你这个U2存在有何用?U1可以直接输出3.3V 一定要两个DCD ...

ACC触发脉冲信号,单片机捕捉到就将3.3V供电关掉或者打开,有点一键开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输入前都端肯定是要保险丝的,不然如果你设备短路,那如果没有保险丝是会很麻烦的,可能引起电瓶其他问 ...

那12V常电需要多大的保险丝比较合适呢。

网友C:
    在主电源入口加保险丝,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U1 第七脚不连接 应该不工作,我不太清楚你这个U2存在有何用?U1可以直接输出3.3V 一定要两个DCD ...

TVS管需要加在什么地方合适呢,
    这里就是一个电源输入而已。下面有一个 开关机控制电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主电源入口加保险丝,必须的

    一般保险丝的电流比工作电流大多少合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保险丝的电流比工作电流大多少合适呢

我们之前用的1A,后来经常烧坏,就改为1.5A-2A了,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之前用的1A,后来经常烧坏,就改为1.5A-2A了,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请问你们设备工作电流是多大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TVS管需要加在什么地方合适呢,
    这里就是一个电源输入而已。下面有一个 开关机控制电路而已

    当然是加在12V

网友B:
    首先是AAC  1、经过二极管控制U2启动 2、经过Q1 反馈到CPU CPU再控制PWR_EN控制U2关闭?你确定能关闭?怎么可能关闭?AAC一直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AAC  1、经过二极管控制U2启动 2、经过Q1 反馈到CPU CPU再控制PWR_EN控制U2关闭?你确定能关闭?怎么 ...

    ACC外接一个开关的,跟12V断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加在12V

    能推荐几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yenji-esd.com/products_view.asp?productId=536

为什么需要TVS呢,以前公司的产品都没有用过的。

网友:
SD2是怎么控制U2的

网友D:
UL规格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正常工作电流/0.75;
IEC规格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正常工作电流/0.9。
-----百度
不知道你产品的12V这里电流多大,可以参照这个 LITTELFUSE去找合适的值
FUSE 1A/32V FASTACTING  0467001.NR    LITTELFUSE

网友:
引用 网友D:
UL规格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正常工作电流/0.75;
IEC规格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正常工作电流/0.9。
-----百度
...

不好意思,点火线路保险丝不懂,没做过该场合应用,请忽略刚刚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UL规格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正常工作电流/0.75;
IEC规格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正常工作电流/0.9。
-----百度
...

正常工作电流在220MA左右,瞬间电流也许会到300MA。

网友E:
你的AAC应该只是车上的点火信号,只是一个控制信号,高电平的时候是12V,那么就不需要加保险丝,供电应该是另外的一根线battary,battary线应该要加TVS, 防反接,保险丝等。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需要TVS呢,以前公司的产品都没有用过的。

用在车载产品 肯定要  打火瞬间 会有很高电压

楼主(2015-06-30):
引用 网友B:
用在车载产品 肯定要  打火瞬间 会有很高电压

嗯,现在发现后端的DCDC很容易被烧坏,是在汽车熄火瞬间,就是ACC断开瞬间马上就烧坏了,这个很容易就出现,但U1又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AAC应该只是车上的点火信号,只是一个控制信号,高电平的时候是12V,那么就不需要加保险丝,供电应该是 ...

现在发现后端的DCDC很容易被烧坏,就在上下电瞬间,TVS加多大合适,如果长时间超过保护的电压呢,有推荐的型号吗,最好小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