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pspice文件导入ADS中出出现如下错误,高手帮忙看下怎么处理

楼主(2015-04-16):
出现的ERROR: Found unmatched end of subckt at line 60. spice文件我是从官网上载的。用orcad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959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文件头和文件尾巴,是不是SPICE标准格式,有的时候错了一个符号都不行。

网友:
文件结尾改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