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射频走线添加屏蔽过孔间距问题

楼主(2015-04-16):
如图所示,关于天线射频走线添加屏蔽过孔.
问题1: 孔与孔的间距是多少合适。我在网上查资料 有的说是波长的1/10 也有的建议波长的1/20
问题2:该波长是否就是射频频率的最大值,比如我做WIFI  现在的802.11n 频率就按2.4GHZ 来算?

2400MHZ  1/20波长 为 0.3cm  是否意味着屏蔽过孔中心间距为0.3cm?

谢谢!

网友:
同样求学习,顶一下

网友A:
问题1:两种都是可以的,只是一种密度更高;其实还有1/4波长的;
问题2:按2.4GHz计算;理论上是3mm;但是还是要看你的实际情况;
对于RF的via,不要做的太整齐,要错落的打。免得形成共振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两种都是可以的,只是一种密度更高;其实还有1/4波长的;
问题2:按2.4GHz计算;理论上是3mm;但是 ...

谢谢菩提老祖版主

网友B:
目测你打这么密足够了,1/20波长一个VIA理论上源自天线理论,这个长度辐射效率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你打这么密足够了,1/20波长一个VIA理论上源自天线理论,这个长度辐射效率忽略不计。

谢谢徐偶像大神的回答,这下心里有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