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GERBER,丝印层出现错误。怎么改?

楼主(2015-04-16):
输出GERBER,丝印层出现错误。怎么改?

网友A:
    仅仅是warning而已,说有0 width的线,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warning而已,说有0 width的线,没事的。

    但是输出GERBER就有warning,不成功。

网友:
    你的层有宽度为0的线,下面这个地方定义一个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输出GERBER就有warning,不成功。

warning不会导致输出不成功,要解决error的提示